求大神帮助需要多大的扭矩

楼主(2018-11-19):
我做的是链条输送,链轮的直径是0.34米,链条和均匀固定在链条上的模具总重量是1.1吨,链条的周长是7.5米。要求 模具1秒移动0.13米后停3秒,再重复移动。求需要多大的扭矩

楼主:
有没有计算公式,求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点评):
你的这个机构不合理。速度这么慢,链轮这么大:链轮一圈就是1m,而你实际行程只有0.13m。那你的减速机就一定特别大,反而马达特别小。我可以告诉你,你用1kw的伺服电机,配个100比的减速机,绝对能拉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计算公式,求各位大神帮帮忙

条件:1100kg,摩擦系数0.1,链轮直径0.34m,加、减速时间0.3s,最大速度设为11.15m/min(满足1s走0.13m速度)。减速机配的100比。
结果就是1.0kw电机,使用率不超过30%,甚至连0.75kw都能拉动,这是典型的小牛拉大车。
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减速比过高,实际减速机特别大,配的是常规3kw左右电机才会使用的减速机。100比的行星减速机市面上应该买不到。
原因就在于链轮直径太大。

网友(点评):
这是上面选型软件

网友B:
条件不够哦,跟转动惯量有关,M=JB嘛求移动要求的时间行程求需要的角加速度再说

网友(点评):
不是伺服电机,楼主这个参数也够了,启动扭矩直接按运行扭矩1.3-1.5乘下 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条件不够哦,跟转动惯量有关,M=JB嘛求移动要求的时间行程求需要的角加速度再说

或者有个示意图看一下才比较好确定思路

楼主:
计划用伺服 电机就是还没有算出来转动所需要 的扭矩

楼主:
求各位大神帮助一下,   大概的样子就跟自行车的链轮和链条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计划用伺服 电机就是还没有算出来转动所需要 的扭矩

我似乎没看太懂,请问是直线拖动1.1t的东西跑直线的意思吗.反正你要启停不管是怎样都是核算加速度要求开始

网友:
摩擦力如何?

楼主:
是水平拉动的,模具是均匀固定在链条上的,就像自行车的链轮和链条,只不过链条上固定着模具,然后绕着两个链轮旋转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计算公式,求各位大神帮帮忙

你说的有道理!我能把链轮的直径缩小到0.305米,因为我的模具高度是80mm,链轮轴的直径是50mm,能不能再帮我算下所需要 的扭矩是多少,用什么公式,谢谢了

楼主:
你说的有道理!我可以把链轮的直径缩小到305.42mm,因为模具的高度是80mm,直径是75mm。链轴的直径是50mm,不能再小了。能不能再给算一下所 需要 的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1100kg,摩擦系数0.1,链轮直径0.34m,加、减速时间0.3s,最大速度设为11.15m/min(满足1s走0.13m ...

我的回复你看到了吗?我回复的内容我怎么看不到,没事就问一下。你看到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回复你看到了吗?我回复的内容我怎么看不到,没事就问一下。你看到就好

减速比
马达扭矩
100
5N·m
80
6N·m
60
8N·m
50
10N·m
40
12N·m
30
16N·m
20
24N·m
不建议用伺服马达,你这个工况完全体现不出伺服的优势,还贵;
你找找步进马达的厂商吧,我对步进不是特别了解;
上面的你可以参考,也可以找厂商验算一下,公式在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