桁架动力机构求教!

楼主(2018-11-19):
最近在做一款桁架,X轴移动选择同步皮带机构,但是因为客户现场安装条件以及材料的限制,做不成常用的那种循环皮带,最后设计成图中的结构,这结构以前没试过,感觉理论上应该行得通,有点像人在船上靠拉着绳子过河,绳子被固定在河两岸的树上,不知道这个比喻恰不恰当。如果结构可行的话,那这种结构伺服电机功率、扭矩、速度该怎么计算,是否还是和常用的循环同步皮带线的计算方式一样?

网友A:
这个结构是可行的,我用过。你在淘宝上搜激光雕刻机,有一种DIY的机架就是这种机构。扭矩的计算和循环结构是一样的。

网友B:
完全OK,我用同步带,除非结构不允许,一般都是用这种结构,很少用环状皮带。计算方法一样。

网友:
这里是线轨的一端吧?皮带夹紧了怎么传动呢?难道把皮带当作齿条用?

网友(点评):
皮带不动,是电机在动,你可以理解为齿条

网友(点评):
皮带会变形,精度不能保证吧

网友:
结构没问题啊

网友:
好像就是当齿条用吧

网友:
这个不叫“桁架”
由于不知道具体尺寸,仅仅从图上看,红色的轴太长,方案很不合理
在运行时,两边绿色的结构会较劲

网友:
能用,就和齿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OK,我用同步带,除非结构不允许,一般都是用这种结构,很少用环状皮带。计算方法一样。

网友:
要求不是特别高,这个结构觉得可行。。。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给楼主顶一下帖子

网友:
速度如果太快注意晃动。

网友:
结构可以,看到许多桁架机械手都是用这种开示同步带

网友:
这不就是齿轮齿条吗。

网友:
结构不合理有可能不动,应该在轴端加链轮调速,然后两侧链轮用等角电机驱动。模仿天车原理。

网友:
第一次见过这样的,涨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是可行的,我用过。你在淘宝上搜激光雕刻机,有一种DIY的机架就是这种机构。扭矩的计算和循环结构 ...

看楼主用的是不是伺服,是的话
惯量不一样,如果电机不动驱动同步轮明显惯量小

网友C:
动力轴的动力输入如果在一端的话,另一端由于轴的扭转变形,会有不同步的趋势,最好计算一下,如果输入能在轴的中间就最理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力轴的动力输入如果在一端的话,另一端由于轴的扭转变形,会有不同步的趋势,最好计算一下,如果输入能在 ...

电机是在中间带动轴的旋转

网友:
该结构有一个弊端,就是你移动体,无法移动到最末端与端部平齐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这种结构我以前用过,主要是那个连接轴,两端要用万向节什么的,因为两边的同步轮不容易同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是可行的,我用过。你在淘宝上搜激光雕刻机,有一种DIY的机架就是这种机构。扭矩的计算和循环结构 ...

有点像直角坐标机器人

网友:
没问题的,好多四轴的直角坐标机械手都是这种传动方式。

网友:
直接用齿条不是更简单吗?

网友(2019-02-08):
不能移到最两端的位置,结构没啥问题,一根皮带产生的拉力是一样的,相当于齿轮齿条

网友:
我之前设计了一个跟你这个结构很相近的,也是皮带轮传动的,但是动力方式不太一样,你微信多少可以讨论下

网友(2020-05-06):
设计原理没问题,就从视觉看,跨度有点长,担心不稳定,轴细长比注意一下

网友:
这个结构安装有点难啊,有点过定位

网友(2022-04-22):
同步带当齿条用,会不会打滑

网友(2024-02-21):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