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的韧脆转变温度

楼主(2018-11-19):
我这里有一款产品是用在黑龙江黑河,工作环境温度很低,平均气温零下三十几度,最低气温零下41度。因为设计时工况的不了解,产品选材时选用了45钢,未考虑它的冷脆性,我想请教各位大侠45钢的韧脆转变温度大概多少?我查找了很多资料都查不到。现在材料已经采购,我直接对这批材料进行调质,能否将这批钢材的韧脆转变温度降到-40℃?附件是厂家提供的钢材材质参数。7 X+ v2 K6 C! s1 X

网友:
你想多了,最低气温零下41度对钢材影响不大。倒是间隙等参数需要重点考虑

网友:
调了也没用了,这种环境估计用个个把星期就会出问题,重新买低温钢吧

网友:
没那么大的影响吧

网友:
我觉得影响应该不会很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