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磨削可以达到较低的粗糙度?

楼主(2018-11-19):
在所有的加工方法中,总体上磨削可以达到的表面粗糙度最低,而且磨削可达到的粗糙度是其他加工方法即使无限制降低背吃刀量和进给速度也达不到的,
请教:为什么磨削可以达到较低的粗糙度?

网友:
不知道咋说!一句话,事实如此!

网友A:
这是机床设计决定的。车床是用于粗加工的,用车刀在短时间内能大量去除材料,切削效率高。磨床切除材料的效率低,但是切削速度非常高(车床的切削速度最大是3、4千转/分,磨床是上万转/分,且线速度更高),进给精细(1小格可以达到0.0025mm),再加上砂轮细小磨料的高速切削,所以磨出来的表面粗糙度很低,尺寸精度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机床设计决定的。车床是用于粗加工的,用车刀在短时间内能大量去除材料,切削效率高。磨床切除材料的效 ...

应该是差不多了

网友:
你可以理解为,车这个动作是复合运动,走出来是一条螺旋线,这样波峰波谷的差异必然很大,而砂轮无数的微粒同时扫过一个面,波峰波谷的差值就小

网友:
我认为要从根本上解释这个问题,必须了解粗糙度产生的原因,然后总结磨如何比其他加工方法更利于降低粗糙度。。。不知道谁有机械手册,翻一下估计有现成的

网友B:
“而且磨削可达到的粗糙度是其他加工方法即使无限制降低背吃刀量和进给速度也达不到的,”
第一:背吃刀量,是什么?
第二:这个结论显然是错误的

网友:
砂轮是刀具,砂轮修整的时候降砂轮表面碎化为万千微小的锋利刀刃,即使同等的切削速度,砂轮也可以做到很小的吃刀量且非常均匀的受力,对零件的切削去除量是非常均匀的,而且粒度越大的砂轮越是多的磨削刀刃。
砂轮切削线速度基本在25m/s以上,国内现在45m/s线速度很普遍了,一般切削车削铣削速度达到5m/s已经很了不起了,越快的线速度表示可以使用更小的吃刀量进刀,而且磨床加工余量比其他加工方式的余量小非常多非常多。砂轮吃刀量大了不仅会受力大并且易爆炸,而且引起砂轮堵塞,对磨削是不利的。
磨床的精度等级都按秒设计的,车床很多传动等都是按丝来设计,都不是一个等级,重要的刚性表现也不是一个调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而且磨削可达到的粗糙度是其他加工方法即使无限制降低背吃刀量和进给速度也达不到的,”
第一:背吃刀量 ...

1.普通刀具锋利度没法和修整过的砂轮媲美
2.普通刀具要达到砂轮磨粒同等吃刀量以及一样的切削速度,那么切削效率要低万倍级别以上
3.普通机床的主轴精度和进给精度无法支撑最小的进刀量

普通刀具的大刀刃切削接触线的精度无法媲美经过修整的砂轮面精度,一般切削是没法达到更光滑表面的

网友:
首先你要搞清楚砂轮的组成部分(磨料、粘结剂(结合剂)、孔隙),这种磨削砂轮材质很硬,一般都是金刚砂石,(看看他的修刀你就知道了)。砂轮磨削不但可以使粗糙度低,甚至可以产生镜面,而且砂轮磨削的平面度可以达到0.001MM,能达到这个效果的前提是,必须保证砂轮高速运转,配合颗粒度比较小的砂轮,以及相应的进刀量。相当于无数把刀具(砂轮颗粒)在工件表面上磨削加工。(砂轮磨削有低速、中速、高速,都是很讲究的)砂轮常用的规格有46、80、120。时间长还有很多都忘记了。一般人还真不知道这些知识,必须是专业做过磨床的人才了解。

网友:
我只知道 没经过磨的零件基本都不叫高精密零件

网友:
其实这个东西看看应该不难理解吧

网友:
不大同意版主说法,磨床加工并非最精密的。
还有一种工序叫研磨,有机器研磨的有手工研磨的,道理一样,微量切削。
例如有一种机器,专门是给镜面类模具加工面的,国产没有,因为做不出来这么高精度的机器。加工完直接使用,不再修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普通刀具锋利度没法和修整过的砂轮媲美
2.普通刀具要达到砂轮磨粒同等吃刀量以及一样的切削速度,那么 ...

楼主说的是所有的加工方法,而不是普通刀具;金刚石车刀加工后的光洁度可以超过磨削、研磨也可以超过磨削(一般需要研磨介质)

另外,“普通机床的主轴精度和进给精度无法支撑最小的进刀量”,这个概念有问题。
切削刀具都有切削刃圆角,在切削(本质是挤压)中,一部分金属材料下来了,还有一部分被压缩(也就是硬挤进去了),经过一段时间被挤压的材料要回弹。这还不是全部,回弹后的金属表面还会硬化,这样将更加难切削。这不能怪机床主轴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所有的加工方法,而不是普通刀具;金刚石车刀加工后的光洁度可以超过磨削、研磨也可以超过磨削 ...

恭喜你,挑到刺了!线切割粗糙度也可以比一般砂轮磨削高,油石超精那是比一般磨削厉害,研磨也是使用粒度更小磨料。

貌似楼主并不是要找比磨削更细致的加工方式,而是想知道原理

网友(点评):
大侠是一个细心的人

网友:
挤压只能说明吃刀量大,刀不够锋利,磨削进给量大了也挤压引起烧伤等问题
切不动和进给精度有关系,和系统刚性有点关系

网友:
砂轮都可以修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