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刀长值不让修改?

楼主(2018-11-19):
请教:18i-MB系统,刀长值不让修改,提示“写保护”,不是因为程序保护不是因为参数写入,因为什么?

网友:
面板钥匙拧到不可编辑状态啦,再拧到编辑状态即可

网友(点评):
这方法可以一试,不过希望不大,一般面板钥匙锁是锁的程序,或全部锁定,还没见过程序不锁刀补锁定的,得看看是不是系统参数被人为修改成锁定了

网友(点评):
也有这种可能,楼主都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楼上说的是一种情况,有时候机器发神经,就是不让你改 可以在电脑上改 改完再传机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