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机器人焊接用的变位机固定工件时工件要尽可能处于旋转轴心

楼主(2018-11-20):
为什么机器人焊接用的变位机固定工件时工件要尽可能处于旋转轴心?

网友:
偏心会降低变位机额定负载,增大系统转动惯量,对系统没有任何好处

网友(点评):
跟焊接工艺有关系

网友:
放远了力矩长,旋转的时候离心力大晃动大,影响工件的位置精度吧。猜的。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从力学角度来说是这样,另外就是安装方式,一般都是卡盘夹紧,装夹自动对心,好设计工装夹具。对于L型和双座式变位机,根据最大回转半径和工件尺寸,对重心高都有严格要求。你自己设计的时候就知道了

网友:
      个人理解应该不是这样,你负重这块买变位机的时候一定是算上了 夹具 和工件的重量,应该是达到这个重量才选购变位机的。应该不存在什么放什么位置偏心不偏心的,大部分变位机也会打地脚 所有应该可以否认。
       这个应该跟产品焊接设计时候考虑的工艺有关系吧,没看到东西不好说。

网友(点评):
你说的对,跟工艺有关,只是怎样个关系我不是很清楚

网友:
没图不好说。 每个工件不一样,每种工装夹具设计不一样。

网友:
重量、力矩什么的都是其次,变位机本身的设计安全系数都在2.5-4之间,这个基本不考虑的。主要是正反转的时候减速机有间隙,半径越大误差越大。重复定位精度只是一个指标。再实际中肯定还是要尽量靠近中心,减小半径,这样会定位更准确。对于中厚板来说这点误差可能不算啥。但是对于2mm甚至1mm一下的薄板,稍微一点误差就有焊穿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