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海绵吸盘原理,最好是手绘一下

楼主(2018-11-20):
求解释海绵吸盘原理,最好是手绘一下

楼主:
没见过这个结构,很稀奇是怎么回事

网友:
找一份SMC或者米思米选型资料书,里面有你所想要的资料,

网友:
4楼的这个图很像我以前做的那个真空吸盘,用来抓料的

网友A(2019-03-24):
很好奇,具体结构形式与原理,谁能普及一下

楼主(2020-12-15):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具体结构形式与原理,谁能普及一下

我们后来买来一个,自己拆了看了一下,就如楼上那个示意图一样。就是靠负压来吸,型材底部开有一个个的孔,孔里安装一个小的注塑件,注塑件里有一个直径3毫米钢珠,气流过大就会吸上去堵住那个口,而型材底部的海绵压在被吸附的物件上,对应的上方注塑件里的珠子是不会被气流吸上去的,因为海绵压到物料上起到一个封闭的作用,少量漏气,气流不足以把珠子吸上去,就起到了吸附物料的目的。

网友(点评):
热心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