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件想改成注塑件

楼主(2018-11-20):
请大神指点

楼主:
自己改的

网友(点评):
6米长,你怎么注塑啊? 加强筋需要优化一下,不要太厚,可以多一些,设计好后,做个手板在分析一下。

网友A:
要求和尺寸不知道,但看起来不协调,肉厚的地方容易缩水,外观会难看

楼主:
600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和尺寸不知道,但看起来不协调,肉厚的地方容易缩水,外观会难看

请大神指点下

网友:
为什么要改呢?

网友A:
这种塑料件是可以做,一般用尼龙会比较合适,一出二效益会好点,进胶口一件应该要两个,可以降低射胶的要求,具体要看你的外观要求。另外你的结构应该有些问题,会在中间开孔的地方易出现断裂。

网友B:
承重多少?一机2pcs?想降低成本,还是减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承重多少?一机2pcs?想降低成本,还是减重?

现在环保查的严 原先铁件后续表面处理受影响 所以才想到改变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塑料件是可以做,一般用尼龙会比较合适,一出二效益会好点,进胶口一件应该要两个,可以降低射胶的要 ...

中间孔是连接用的 不能去掉 你的意思是 先注塑后加工孔?

网友(点评):
无论是孔是注塑出来还是后加工在实际使用中应力都会集中在那里,建议在这里局部加固。 这种注塑件你可以直接交给模具体让他们帮你设计,他们会全局考虑的。

楼主:
现在环保查的严 原先铁件后续表面处理受影响 所以才想到改变材质

网友:
关键是承载能力,加强筋太多、没必要,注意热结、脱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环保查的严 原先铁件后续表面处理受影响 所以才想到改变材质

做塑胶的,承载力够吗?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还可以继续用铁的,加个塑胶壳做装饰作用呢?塑胶的我觉得要直接做实心的才够力支持。要做手板可以联系我

网友C:
结构要改,中间开孔要改成内柱+筋,材质PA66+GF强度有保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结构要改,中间开孔要改成内柱+筋,材质PA66+GF强度有保障

中间改成这样吗?

楼主:
不知道咋改  头疼

网友(点评):
看起来挺好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咋改  头疼

看起来不错啊,要不要用有限元分析一下看看

网友:
这个好弄!下面加强筋随便搞一下,强度够了就可以了!

网友:
塑料件太长会变形,其它还好,注意进胶点位置,可以考虑用POM的,耐磨强度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不错啊,要不要用有限元分析一下看看

有限元分析  有什么用?

网友:
只要是结构设计没问题,能承受住楼主的力就行,中间两个孔确实会导致断裂的

网友:
做成铝合金铸件

网友:
中间强度太差了,楼主看看你的产品多重了,太大的话可以做的厂就少了。

网友(2020-08-09):
各位能否给我推荐一些好的注塑厂家?谢谢

网友(2020-09-13):
塑料件的设计对于RIB的厚度都是有要求的,而且变形都也是比较麻烦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