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分尺使用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8-11-20):
千分尺使用说明中提到不允许将其测量螺杆过快地旋向工件,原因是什么?

是会加大部件磨损影响测量精度和使用寿命,还是过快的速度会导致被测量的工件发生形变影响测量精度,或是另有其他原因。

请不吝赐教。

网友:
都有啊。转动惯量会导致冲击,又磨损量具,测量又不准确。大旋钮快速接近后,应该用后面的微调旋钮接触,直到棘轮打滑为止读数。

网友:
千分尺是一种精密的量具,使用时应小心谨慎,动作轻缓,不要让它受到打击和碰撞。千分尺内的螺纹非常精密,使用时要注意:

旋钮和测力装置在转动时都不能过分用力;

当转动旋钮使测微螺杆靠近待测物时,一定要改旋测力装置,不能转动旋钮使螺杆压在待测物上;
当测微螺杆与测砧已将待测物卡住或旋紧锁紧装置的情况下,决不能强行转动旋钮。

要慢慢地转动微分筒或测力装置,防止精密测微螺杆变形。

有些千分尺为了防止手温使尺架膨胀引起微小的误差,在尺架上装有隔热装置。实验时应手握隔热装置,而尽量少接触尺架的金属部分。

有千分尺的测力装置的(指工作面与球面接触时所用的力)应在6-10N或2-3圈之间。

用螺旋拧紧的可换测量杆,由于拧紧程度不同,直接影响示值。因此,在使用前或更换测杆后,必须进行校正。

千分尺用完后,应用纱布擦干净,在测砧与螺杆之间留出一点空隙,放入盒中。如长期不用可抹上黄油或机油,放置在干燥的地方。注意不要让它接触腐蚀性的气体。

网友(点评):
说的很详细!

网友:
如果是个手劲儿大的人遇上了质量差的尺……

网友:
楼主可以试一下,有一种“自锁“的效果哦。

网友:
轴向冲击力会影响螺纹传动精度

网友(点评):
对,力过大会导致螺纹变形,我还见过螺纹滑牙的,那都是猪一样的人在使用。

网友:
防止过大力反冲击丝杠,有变形或者磨损直接影响测量精度,得按标准方式使用,违规使用都会导致精度失准。

网友:
你说的都有

网友:
1、冲击力会伤害千分尺蜗杆
2、千分尺接触工件的端面,是硬质合金材质的,比较脆,冲击力太大会崩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