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款运输物料的中心定位方法

楼主(2018-11-20):
我想设计一款将物料箱中心定位的机构,手动的,目前的想法是将两根螺纹方向相反的丝杠用挠性联轴器联接,以X方向为例,在丝杠远离联轴器的端部增加可沿轴线移动装置,上面配有对应的机械挡板或者手臂,请问该可移动装置怎么设计?我有看到过液晶屏的自动校准机构,与之类似,不过那是用马达替代的,外加压力/位置传感器,我这边只需要手动,但是选型方面我是菜鸟,刚步入非标设备行业,能否请大神们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楼主把自己已经解决的部分勾个草图,只看文字叙述很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自己已经解决的部分勾个草图,只看文字叙述很头疼

我现在在别人车间,无法使用电脑,回家有空画个草图示意一下

网友:
要有定位装置,不用想左右旋自动调心。

网友:
把马达拆掉装上转轮把手,就是手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