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矩的计算

楼主(2018-11-20):
做液压系统,要计算液压泵,液压马达还有液压缸的扭扭矩及压力,我怎么不知如何下手,请高手指教

网友:
扭转、压力按照工作端要求,泵流量、功率满足工作频率要求。注意液压机的效率。

网友:
把要做的液压系统的要求和参数发上来,让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
液压马达的选型与计算方法
http://www.cmiw.cn/thread-778931-1-1.html

给你个参考

网友:
网上下载的,完整版太大,传不上来。我把液压部分Copy出来传上来的。

网友:
在液压转矩计算,即液压泵或液压马达的计算中,扭矩T=p*Q/ω 因为流量Q=排量Vg * 转速n,而n对应的是直线运动中的线性速度,即rpm转速,在此处要换算成rad速度,即是:n=30ω/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