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套零件的映射

楼主(2018-11-20):
图片上左边是封套零件,右边是正常的,在SW工程图中能显示双点划线,映射到DWG就是实线了,谁帮忙看下到底哪里出问题了,弄一上午了。

网友:
你要明白solidworks工程图中的图层是谁准备的,是为在工程图中画草图线段准备的,不是为实体的投影图准备的,实体的投影图上的线段由系统选项中的文件属性决定的。所以工程图图层什么映射与实体的投影图线段无关。

网友:
图层设置的问题了

网友(2020-09-03):
封套的双点划线保存为dwg不能直接显示双点划线吧?

网友(2021-12-21):
直接设好SW图层,也可以不用映射文件直接转换,CAD的图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