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焊接设备冷却系统加防冻液

楼主(2018-11-20):
请问那位大神知道激光冷却系统加什么防冻液,汽车发动机防冻液可以吗
   昨天给冷却机加的是汽车防冻液,今天又放掉3/2,加水来稀释。没敢全部加防冻液怕腐蚀内部

网友:
不懂问下售后或者看说明书啊,

网友:
这个,设备厂家应该有推荐说明。最怕的是,连设备厂家都弄不清用什么类型的冷却液!

设备,如果不是在环境温度低于零下,是不需要用防冻液。防冻液,市场产品良莠不齐,具体使用得看说明书,是稀释使用还是原液使用。

正规产品,是不会腐蚀设备。随意使用,恐怕问题会更多!

网友:
这个问题需要设备售后维修来解决,非专业人士不好拆的。

网友(2019-04-12):
迪能的加的桶装纯净水 冬天要注意停机后防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