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尾槽角度

楼主(2018-11-20):
为什么国标上燕尾槽的燕尾角是55度,而不是60度,55度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
经过200年实践总结,55°燕尾槽无论垂直或水平的力学结构为最佳。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个人认为完全是习惯而已,比如锥柄工具的锥度其实稍微变一点也没关系,螺纹的齿形、螺距如果完全自配不按标准加工,不考虑维修更换,使用起来并没啥影响

网友:
这个是标准的吧

网友:
同意二楼的
燕尾槽:55度和60度的用的比较多

网友:
感觉影响不大

网友:
标准上有,按需要选择

网友:
数控机床导轨燕尾槽角度是55°,还需要用红丹粉检查接触面积。不要纠结于为什么是这个数值,会按标准设计就形。

网友:
可以试着往两个极端分析一下:1.假如只有一度时是什么情景。2。假如是89度时是什么情景。我个人觉得燕尾槽导向精度的调试的经常要垫垫片的,55度和60度会不会是比较好调试的度数呢?

网友(2019-01-11):
关键对加工商来说,我要准备多少种燕尾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