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高压旋转密封

楼主(2018-11-20):
如题,求教大神求一种密封方式,简单可靠,压力在10多MP,介质是水,是旋转轴用,速度大概在300转,轴径在60-100,求论坛大神帮忙呐!!!

网友A:
压力太高了,感觉密封圈不好用,还是做间隙精密配的机械密封吧,在配合外侧使用大的泄压腔,并配大的泄流回流管,毕竟总要损失以部分压力的

网友B:
转速太高了,标准的高压旋转接头限速30r/min

网友C:
液压方面的知识

网友:
旋转接头

网友D:
用唇形密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太高了,感觉密封圈不好用,还是做间隙精密配的机械密封吧,在配合外侧使用大的泄压腔,并配大的泄流回 ...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啊  我对这个不太懂,现在两眼一抹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速太高了,标准的高压旋转接头限速30r/min

但是我看见过有1000转的,而且压力还要高些,就是不知道人家是用什么密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液压方面的知识

嗯,就是不太懂,所以来求助下论坛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唇形密封圈

唇形密封压力达不到这么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啊  我对这个不太懂,现在两眼一抹黑

大概这样子,高压还是需要改良,泄流口加大,缺点就是有泄流管
我这图是回转密封圈不好用再加一个Y形的。
感觉你还是线搜网上可以用的直接买,不行就多试几个,回转直径尽量不要做那么大,越大越不好,橡胶密封线速度有限制的,派克最高可以到5m/s,然而你的是通水,对表面要求很高

网友:
建议选择厚一些的唇型密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这样子,高压还是需要改良,泄流口加大,缺点就是有泄流管
我这图是回转密封圈不好用再加一个Y形 ...

图上这种是用的唇形密封吧?压力能达到那么高么?泄漏量大了  压力损失也不小吧,感觉好难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上这种是用的唇形密封吧?压力能达到那么高么?泄漏量大了  压力损失也不小吧,感觉好难呐

最右边是唇形密封,为了尽量避免泄流减压,要尽量改小配合直径,更小的配合间隙,配合面可以切几段环槽。
网上找的接头是用密封圈的,至于能不能达到这个压强不清楚,不过好像真没那么大的直径,且大多是端面密封而不是环形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右边是唇形密封,为了尽量避免泄流减压,要尽量改小配合直径,更小的配合间隙,配合面可以切几段环槽。 ...

不管怎么样,谢谢了,能不能加个好友聊聊

网友E:
格莱圈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格莱圈了解一下

现在用的就是格莱圈,但是感觉格莱圈把里面的轴卡的好死,很不容易转动起来,而且这种东西是不是磨损特别严重?

网友F:
可以联系我,我是做密封的,顺便打个广告,北京建科汇峰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G:
用机械密封呀,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安装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机械密封呀,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安装空间

机械密封安装拆卸不方便,而且也确实没有安装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联系我,我是做密封的,顺便打个广告,北京建科汇峰科技有限公司

怎么联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联系?

扣扣328437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