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矩的计算

楼主(2018-11-20):
这是一个翻抛物料的螺旋叶片滚筒,筒体是钢管直径530,臂厚14,两端是调心球轴承支承,一端径向内五星液压马达带动滚筒旋转,滚筒两侧固定在机架上,滚筒转速250转/分,请计算一下要用多大的扭矩带动滚筒转动

网友:
建议先选一个大扭矩的装上,然后根据旋转是工作压力反算一下。

网友:
这个技术含量高啊

网友:
1.先要计算螺旋叶片旋转一周所推出的物料的体积。
2.根据物料的密度基本折算出单位导程所推程的质量,再计算推程所有的质量。
3.以上是纯理性状态下计算,在加上摩擦系数。物料自身挤压阻力等。
4.最后根据受力图学公式可以算出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