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图纸上的长度和弹簧实际长度一样吗

楼主(2018-11-20):
新手入职,如题,求助

网友:
理论上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理论上要实物和图纸一样的,否则,让检验怎么办,如果要求不严格公差可以放大; 另外,也是对加工方的一种约束,不能随便乱做,或批次不统一;

一般对F1,F2的力值要求比较高,

网友:
理论上是一样的,实物会有出入。这个【出入】取决于图纸上对供应商的要求。

网友:
这个一般会配做吧

网友:
一般会按你的要求做的

网友:
弹簧图纸上要有弹簧工作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