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实现两气缸同时动作

楼主(2018-11-20):
怎样才能实现两气缸同时动作

网友A:
看你要两个同步到什么程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要两个同步到什么程度

这个回答我给满分

楼主:
一块板连接两个气缸,同时通气的时候,不要出现卡死现象

网友(点评):
看你负载多少,负载放在一只气缸上,超过气缸负载还会卡死,常用的链轮和齿条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要两个同步到什么程度

一块板连接的两气缸,同时通气,不要出现卡死现象

网友(点评):
就这么简单 简单来说 看你缸径和行程多远了 轴够粗 够壮

网友(点评):
不错,刚性连接绝对是同步了,然而这里要解决两个活塞杆的安装平行度问题

网友:
同步精度不高的话,共用同一个气源即可

网友:
装两个调速阀试一下

网友:
这个同步是相对的。

网友:
用同一个电磁阀?

网友:
同时供气就同时动作呀

网友:
1.看你的具体工况,怎么一个同步法,气缸是怎么安装的,横着?竖着?,横着的气缸运动过程中有没有受其他多余的力,是否考虑带导杆气缸?连接处是否需要类似于联轴器之类的连接件做嫁接?连接在同一块板上面,板的面积有多大?是否需要导柱?如果是竖着安装的话,是否是举重动作?多重?是否还有其他的动作?两个气缸安装后是否具有整体性?机构的形式及动作是否大概具备了安装两个气缸的可能性?
2.问题提的笼统了,回答者也是笼统的去回答,反正别人也不知道你的机构具体是怎么动的,结构也不知道,工况也不知道。

网友B:
同一个电磁阀,两个调速阀,排气调速方式!

网友:
同一个电源同一个电磁阀,能够同时动作,但不能够保证长时间同步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一个电磁阀,两个调速阀,排气调速方式!

这个方法比较可靠。

网友:
不可能完全同步的  气不稳定因素太多

网友:
再好的平行度,再怎么一个气源,同步也是相对的

网友:
你要想不卡死,就用浮动杆连起来,安全距离内只有一个缸动作也卡不死,该怎么推怎么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