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如何解决?

楼主(2018-11-20):
1.这个结构主要是为了实现上下行程升降20公分。
2.大概思路:电机---减速机---涡轮---蜗杆(立柱A)---螺母(立柱B),同时需要控制面板进行控制。
3.成本要低,在0-200mm的行程内可以自由停止,定位不需要很精确±2mm。
4.如果是您,您应该如何设计。

网友:
这个需要好好看看读一下材料力学

网友:
用齿轮齿条不行吗

网友:
看上去像医疗器械

考虑下直线电机、电推杆之类的东西

感觉会翻倒啊……

网友(点评):
主要和电控柜的配重有关系吧。配重大的话不会翻倒的。

网友:
测身高的?

网友(点评):
不是测量高的,这个是医疗上用的,针对使用环境,高度可以随时调整。

网友:
确实感觉像医疗上的。。。

网友(点评):
是医疗上的

网友:
首先我指错,蜗轮的蜗打错;其次是蜗杆驱动蜗轮转动,蜗轮无法驱动蜗杆;既然应用了减速机,就没必要使用蜗轮蜗杆传动了,制造成本高,精度难控制;整体结构力臂太长了,底座不吃力,很容易翻到,其实通过计算,你这个本身就是不能没外力下放置的,箱体的重力在短力臂情况下的力矩严重低于悬伸臂的重力距。
使用丝杠螺母传动其实很经济实惠的,因为速度要求不高,只要导向段做的好

网友(点评):
请具体明示一下呗

网友:
抛砖引玉

网友:
实心轴外套空心轴,空心轴两端直线轴承,实心轴连接电动推杆,电动推杆固定在控制柜,感觉这样成本较低

网友(点评):
不考虑成本,做的就是高大尚一些,这个东西是配套,设备买600万呢。

网友:
螺纹放下面——感觉成本低一些

网友A:
这个设计本省有问题。悬臂重量6KG在最外边,这样丝母容易磨损。

网友:
做一个立柱,滑块在上面上下移动,横臂固定在滑块上

网友(点评):
如何驱动呢?

网友(点评):
链轮链条咯

网友(点评):
成本要低的话,立柱选铝型材,上面滑块做成个滑车,链条链轮驱动

网友:
有一种叫同步器的东西,可以参考

网友:
我只是好奇你打算怎么保证B柱就乖乖的升降,而不是跟着A柱一起转呢?

网友(点评):
这个让楼主来回答你。。没准有你没想到的结构哟。

网友(点评):
里面可以限位吖

网友:
电动推杆

网友(点评):
有没有高大尚一些的吖?先不考虑成本

网友:
用电动(液)推杆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计本省有问题。悬臂重量6KG在最外边,这样丝母容易磨损。

在这个基础上改的。

网友:
电动推杆换成伺服电动缸,或者叫单轴机器人,高大上了吧

网友B:
不合理的设计,这车不固定会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合理的设计,这车不固定会翻,

以右轮作支点静力分析下看看

网友(点评):
我们有实物,但是没有上升和下降的功能,不会翻倒的。

网友:
你不动B,上下摆动悬梁C看行不行

网友:
摆臂部份用铝合金,减轻重量,底座配重要结实一点,用减速机带螺杆升降,或用同步带。

网友:
建议参考 旋转悬臂吊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这个基础上改的。

如果是按这个要求改真是过度设计了,

网友:
这个产品是用在哪里的?

网友:
要显示高大上就把机械结构都放箱体里,外面就一根光杆固定你的悬臂C、D,箱体里加一个单轴滑台,滑台的滑块和你的升降光杆连接固定,光杆再加两个直线轴承就可以实现升降了!单轴滑台淘宝上一大堆,甚至控制系统显示屏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