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精度问题

楼主(2018-11-20):
加工中心带第四轴,在加工一圆形材料时,XYZ都不动,只动第四轴,走一圈,下刀部位与抬刀部位X方向没接上。有遇到过相同问题的吗?

网友:
这个要问操作师傅才行。

网友(点评):
机械螺纹安卓版,机械密封安卓版,数控算图安卓版,QQ群下载

网友:
没图诶
工件别拆,丝表打一下加工面一圈跳动,看看是让刀,还是X轴跑了

网友:
   那个方向对不上  深度 长度 还是圆周方向

网友:
反向间隙?

网友:
先看看你的四轴端面法兰跳动多少

网友:
丝杆是否有问题呢?照张工件的照片,大家看看帮忙一起出个主意哈

网友:
工件与四轴不同心

网友:
想直观找到答案。可先找个轴或检棒直接测量第四轴旋转情况下轴的跳动。
先排除第四轴的影响。

网友(2018-12-20):
盘面没拉直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