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不一样的木头 放在框里一个个自动落料

楼主(2018-11-20):
直径8cm到25cm的木头放在一个框里  怎么实现一个一个的落下来啊,落料,做了个简单的图示

楼主:
求助  求大神

网友:
锥形料框  底下放个槽轮 一个个排呢

网友:
前面做一个分选机吧

网友:
我感觉得先做筛料,然后讨论落料,,,或者是用机械手抓取落料自动分拣不同规格的(另外长短是否一致也要考虑吧)

网友:
尺寸跨距不能太大,最小的小于最大的一半时就不好分了

网友:
尺寸跨的太大了吧,不好实现。小的时候取料机容易取出2根。推荐一个视频给你 https://v.qq.com/x/page/s0520hpue1i.html

网友(点评):
视频非常好

网友A:
落料的目的是什么?加工?是否需要筛选不同直径的棒料出来,还是单纯的只是让棒料一个一个掉下来就行了?圆柱棒长度多长?长度是否都一样?箱子多大?

如果式单纯的一个一个落下来,直径从框里面落估计有点为难,是否可以考虑先倒入到输送线上,在输送线的末端的两侧装两个气缸,再加一个横移动作,行程大于最大的棒料直径。这样一旦检测到有圆棒到达输送线末端两侧的两个气缸同时用力夹持棒料的端面(夹持范围小于棒料最小直径)加上横移动作往前一拖,棒料就出来了

网友:
加筛选机构,直接出料的话出错率太高了

网友B:
长度范围呢?一根一根弄出来后,要干嘛?

网友:
不同直径的肯定要先分选

网友:
直径差距确实太大,如果必须这样同意8楼的方案,放到一个平台上平铺,过程中加振动或者下压保证没有重叠的,然后一根根平面输出

网友:
8+8=16小于25.所以要先分选

网友:
可以设计一个分选加自动下料的联动装置

网友:
自动排料机构

网友C:
分料

分料

这是球的分料机构,用在这里应该也可行,先分成两类,然后再从同一出料口送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球的分料机构,用在这里应该也可行,先分成两类,然后再从同一出料口送出

你这个可能会卡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落料的目的是什么?加工?是否需要筛选不同直径的棒料出来,还是单纯的只是让棒料一个一个掉下来就行了?圆 ...

长度倒是固定的, 储料框高度不超过三米    ,木头落下来  再通过滚筒 , 输送到机器  进行切割的    就是现在必须储料    就是怎么落料    不分料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度范围呢?一根一根弄出来后,要干嘛?

长度固定的2.5米   落下来想通过滚筒线啥的输送到切割机器上

楼主:
能具体点不 ,直径不一样的 ,长度倒是固定的 ,大神

网友:
还是要先分类,便于控制!自动化是需要条件的!

网友:
如果木材表面允许略微的刮痕,可以试试下面示意图中的机构。

1)2吨卡车从右侧卸料,哗啦啦倒下去。

2)下面两个大滚筒都是逆时针转动,左侧滚筒的转速高,右侧的滚筒转速慢。(这样就不夹料了。)

3)左侧的滚筒,表面有大螺距螺纹。

4)整个机构,出料侧略高(十度左右?)。

5)最下面的棍子,会向出料侧移动。

6)把那根儿露头的棍子,一边转动一边死拽。

这么大的设备,最好,先用比例缩小样机试一下为好。

我这里,刚好做了1公分纸筒类的分料单元。

往那里丢进去各种钻头(我没有那么多种木头啊),分料的感觉挺不错的。

网友:
直径不一样大,这个一个一个自然滚落,可以做到吗?

网友:
底下放个槽轮 一个个排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长度倒是固定的, 储料框高度不超过三米    ,木头落下来  再通过滚筒 , 输送到机器  进行切割的    就 ...

http://www.cmiw.cn/thread-388282-1-3.html
具体一些细节很模糊,希望这个能帮到你解开思路。

网友:
能干自动化的都是大神,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miw.cn/thread-388282-1-3.html
具体一些细节很模糊,希望这个能帮到你解开思路。

看不到视频啊

网友:
就是刮板式上料。很多铝棒上料都是这种上料方式。

网友:
跨距太大先分类吧。

网友:
我想出来两个方案,感觉②号好点。

楼主:
谢谢大家的思路推荐,如果这样能达到效果的话,回来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