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师可以加工

楼主(2018-11-20):
五金件,材质不锈钢304,

补充内容 (2018-11-21 09:15):
不好意思,加工的是图2这图纸(蓝色是外形轮廓,绿色是孔),第一个图纸附件弄错了,

网友:
第一张图0.5厚的不锈钢锐边还需要倒角,这条估计就能吓跑机加工的了,齿状的边,尺寸太小,公差要求还挺高。这零件用在什么地方的?我认识的机加工的里面好像找不到能做出来的,数量太少估计也没哪个愿意接这活。

网友:
第二个应该能做出来,不过得先把精度确定下来,按照你图上的尺寸,机加工师傅会骂人的

网友:
第一张图有点贵,齿的精度有点高

网友:
0.5mm       还要倒角      菇凉    你想杀谁

网友:
第一张图的精度很困难,冲床做最好,精度要求太高,不知道能否加工
第二张图可以线切割的,如果是自由公差的话

网友:
锐边要磨,不能车

网友A:
都可以做!没问题!但是价格会高一点的了!分别多少件?

网友:
第一张图这么薄还要倒角,而且对倒角还有精度要求,想不出来怎么做。坐等大神介绍工艺方法

网友:
不是造火箭的话,你图纸上小数点后不要保留这么多位数。

网友:
看得懂第一个图,加工起来应该不麻烦,第二个图看不太懂,不敢说

网友:
优秀啊!!!为啥觉得第一张图简单哩。  觉得第一张图简单的 一般是老板  俄嘿嘿

网友:
工差6666,你干了我不敢干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做!没问题!但是价格会高一点的了!分别多少件?

老板   图2加工件,私聊,报个单价我,数量每批5000pcs,谢谢!

网友:
只能说:一个学电的,画了两个零件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板   图2加工件,私聊,报个单价我,数量每批5000pcs,谢谢!

我需要完整图纸!包括实际的公差要求!

网友:
妹子头像是本人么?我比较关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需要完整图纸!包括实际的公差要求!

加wx:nak801

网友:
第一个图可以使用线切割,慢走丝,后期倒角,倒角后毛刺清理比较麻烦;
第二张图线切或者激光切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