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气控阀的嘛?

楼主(2018-11-20):
现在是看不懂是怎么用的,符号识别也还给老师了

网友:
这是一个两位五通气控阀,当阀门的左边有控制气时,该气控阀执行左边的机能;当左边没有控制气时,气控阀执行右边的机能。
供气压力:0.15-0.7MPa之间。
下面那一行PIL:(0.7+P+0.1)-0.7MPa,没看懂,谁看懂了解释下意思。

网友(点评):
两位五通气控阀,右边气弹簧复位(先导),下面的那大的气压是先导气的压力,是从1口分流过去的

网友(点评):
谢谢!气弹簧复位是这个符号呀!多谢指教

网友:
都是标准的,自己应该查查国标就知道

网友:
SMC的东西打电话去问就行了,大品牌的日本产品都有技术支持,可以给你详细解答

网友:
百度还有动作示意图,你信不?反正我信……

网友:
SMC的样本册上面有说明,我一会儿到办公室拍照片给你。

楼主:
讲动作步骤,和符号意思

网友:
两位五通气控阀,最左端进气控制整个阀的位置,若左端不供气,则最右侧弹簧处于伸长,执行右机能,即右侧气路供气

网友:
两位五通单作用气复位电磁阀
用法2楼和2楼的点评已经说得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