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计辊才能使它在惯性作用下转的久呢?

楼主(2018-11-20):
用手转动辊,能在60秒以上停止。轴承的自身的摩擦力要小,我觉得轴承与轴之间,与辊之间的配合也有关。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网友A:
轴承阻力是0.98,你还的学习

网友(点评):
我去 这阻力 还能再大0.02吗

网友(点评):
效率是0.98吧,什么阻力......

网友:
多看机械设计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问这个问题,莫非真的认为这只是设计的事儿?

想仅从设计达到持久转动的目的,很简单:研究自行车的轮子有什么特点。

但,楼主想要的看见的“效果”,是离“设计”n久后的事儿了,这中间还有:出工程图、定制工艺、机加工和采购、组装、调试等一大堆的工序。

包括设计,任何环节出错,都会从“60秒”扣掉一些时间,甚至会使它变成“零”。

这种辊轴类自由继续转动时间长短的问题,如果问两套完全相同的组装件,为什么两个辊转动时间相差那么大,那讨论起来有实际意义。

网友:
想要辊在仅有惯性的作用下转的持久一些,保持辊子组件的惯性质量不变,摩擦力足够小就可以一直转。

网友:
按钟表转轴形式转的更久

网友:
用4楼的结构。真空环境,磁悬浮技术,一直转没问题

网友:
首先要想到使用进口轴承,看过一个视频:用手拨一下轴承,进口轴承转动的时间比国产的要长很多

网友:
摩擦阻力要小,转动惯量要大,动平衡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承阻力是0.98,你还的学习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你知道摩擦系数0.98什么概念吗?

网友:
结构上要把重量尽量都放在外圆上,这样惯性最大,
材料上轴承的质量要好

网友:
设置偏心力,而且要光滑旋转,没有摩擦阻力才行!

网友:
陶瓷轴承,可以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