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铁在水里密封方式讨论

楼主(2018-11-21):
大家早上好!最近碰到一个关于密封的问题,想请教一下:

工况:装磁铁(50颗)的托盘(机加工后期会开模)长期浸泡在水里做密闭测试(产品自带磁铁,利用磁铁吸住产品)

问题:磁铁在水里会生锈,所以要把磁铁密封;另外托盘需要比较轻,方便人搬运。
目前的方式:
1.O型圈+盖板+螺钉
优点:密封性好
缺点:比较重(螺钉多)
2.点胶(底部)
优点:轻便
缺点:密封性不好,时间长了UV胶会掉

现在想请教一下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不用螺钉且轻量化设计的密封方式?

点胶方式

点胶方式

O型圈方式

O型圈方式

网友:
这个可以吗?

网友A:
如果产品治具座不经常更换,没有什么特殊材料要求的话建议直接将座与托盘做成一个整体,下面铣个面放块充磁的铁板,然后四周在加上密封槽,外面盖板一盖,不锈钢螺栓一锁就可以了啊。既简单,又节约加工成本,后期开模具,安装什么的也都方便。个人愚见。

网友(点评):
感觉挺有道理的,减少了螺丝的用量

楼主:
谢谢关注,不过这个也有金属漏在外面,不太好用,另外我找了一下也没有全包胶的。

网友B:
有包覆环氧树脂的磁铁,防水应该好一些,米思米上就有,另外,产品本身就自带磁铁,是不是下边就可以不用磁铁了,主要还是看吸力能不能克服浮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产品治具座不经常更换,没有什么特殊材料要求的话建议直接将座与托盘做成一个整体,下面铣个面放块充磁 ...

做成一个整体是个不错的思路,但整体密封重量比较大。

网友(点评):
楼主这图画的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成一个整体是个不错的思路,但整体密封重量比较大。

图画的不错,考虑的比较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包覆环氧树脂的磁铁,防水应该好一些,米思米上就有,另外,产品本身就自带磁铁,是不是下边就可以不用磁 ...

我看了一下,包胶是圆周方向,两端没有胶,网上也没找到,另外磁铁是需要的,就是靠磁铁固定产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图画的不错,考虑的比较到位

帮你找了下,米思米的这款磁铁看能不能用得上

网友C:
冶具做成整体,做个塑料盖用胶封死
磁铁镀层可以要求的,要求对方电镀防锈好像就不用管这个问题
另外因为产品自带磁铁,如果吸力够的话,就把下面的磁铁换成导磁不锈钢(例如1Cr17)也就不用考虑生锈的问题了

网友(点评):
定制磁体(先不要充磁)然后拿出去让人包塑处理,包塑后再充磁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找了下,米思米的这款磁铁看能不能用得上

谢谢你的热心,这个不是全部包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冶具做成整体,做个塑料盖用胶封死
磁铁镀层可以要求的,要求对方电镀防锈好像就不用管这个问题
另外因为 ...

这个防锈很重要,镀层免不了磕磕碰碰会掉。另外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导磁不锈钢的导磁性不太好,也不是完全不锈的啊(对材质的要求太高了)!我还是想找一个磁铁包胶再过盈装配。

网友(点评):
1Cr17导磁与普通碳钢几乎没有区别,耐蚀性也非常好,工业现场用也没有生锈现象

网友D:
可以试用密封性胶水来解决这个难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热心,这个不是全部包胶。。。

它这个是什么树脂涂层,不是包胶。可能我拍的不清楚,上面写的有防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试用密封性胶水来解决这个难题!

正解!这个思路很好,我也正在选一款合适的胶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这个是什么树脂涂层,不是包胶。可能我拍的不清楚,上面写的有防锈。

谢谢!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过我可以选一款合适的胶水就行!

网友E(2019-01-11):
用钐钴磁钢,或者钕铁硼磁钢镀环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钐钴磁钢,或者钕铁硼磁钢镀环氧

谢谢指教,我另外重新找了一种胶水,就行了,谢谢!

网友:
塑胶螺丝网上一大把

网友(2020-07-16):
可以用外面镀黑色环氧树脂的磁铁15255147524找韩工,合肥盛荣磁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不过这个也有金属漏在外面,不太好用,另外我找了一下也没有全包胶的。

包胶不行,最好是镍铜镍外面再加镀黑色环氧树脂,可以直接泡水里面都没问题

楼主(2021-08-09):
进展: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现在的托盘是分体的,铝件(载体)+硅胶圈。经验总结:有时候解决问题可以从源头着手。以前用磁铁主要是固定产品用,我们直接去掉了磁铁,用用一个定制的硅胶圈解决问题,靠硅胶圈的弹性变形夹紧产品。

网友F(2021-10-14):
引用 楼主:
进展: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现在的托盘是分体的,铝件(载体)+硅胶圈。经验总结: ...

哈哈,后面少了一次合作的机会了,考虑磁钢生锈,一般可以用钐钴磁钢来代替,可以磁钢包胶注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后面少了一次合作的机会了,考虑磁钢生锈,一般可以用钐钴磁钢来代替,可以磁钢包胶注塑

谢谢你提供的新思路!

网友(2022-04-18):
必须要密封,再好的镀层也不能承受长期水接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后面少了一次合作的机会了,考虑磁钢生锈,一般可以用钐钴磁钢来代替,可以磁钢包胶注塑

是磁铁肯定会生锈的,钐钴虽含铁少,长期置于水里,我相信你们也不会保证百分百不生锈的

网友:
把整个磁铁表面刷一层防水胶 晾干以后是不是就不怕生锈了?这样也不用考虑密封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