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钻打出来的孔公差有多少?

楼主(2018-11-21):
大研U钻打出来的孔公差有多少?
答:正15负10

网友A:
不看材料的?

网友B:
你的头像看不清楚

网友C:
U钻强度很高滴。。。±0.05可以的

网友D:
请问加工同样的孔时,用U钻比普通钻头加工效率能提高多少?

网友:
那也得看加工后孔的粗糙度怎样,质量好点的,尺寸就稳定,再就是一般用U钻只是粗加工内孔,后续还要精加工的

网友E:
一般正负10丝-20丝的基本便宜货,如果精度高的一般都在正负5丝,我一般我打30的孔,就买30的国产U钻,做下来基本都是29.8左右,然后用镗刀做到30

网友:
这种尺寸的加工,这个精度也还算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头像看不清楚

有需要可联系微信:18917319249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正负10丝-20丝的基本便宜货,如果精度高的一般都在正负5丝,我一般我打30的孔,就买30的国产U钻,做下 ...

可以试试我们大研的镗刀,有需要可联系微信1891731924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看材料的?

U钻公差不针对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U钻强度很高滴。。。±0.05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加工同样的孔时,用U钻比普通钻头加工效率能提高多少?

要看参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U钻公差不针对什么材料

你怕不是对机加工有什么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