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楼主(2018-11-21):
如图,孔中间部分比两端直径大,是锻件

网友A:
内径车刀,孔够大的话镗刀都可以

网友B:
怎么干,得看这件要求的精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干,得看这件要求的精度!

这个问题我不是很懂,但是我觉得你回答的直接点,楼主在等答案,不是跟你聊天。 精度要求高怎么加工,精度要求低怎么加工,你可以直接说出来

网友(点评):
哈哈,不管懂不懂,反正说上面那句话是不会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径车刀,孔够大的话镗刀都可以

嗯嗯,谢谢,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不是很懂,但是我觉得你回答的直接点,楼主在等答案,不是跟你聊天。 精度要求高怎么加工,精 ...

哈哈,你说的很有道理,赞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干,得看这件要求的精度!

不想理你

网友(点评):
谦虚点,作为一个加工件本来就该将加工精度要求在图上体现人家才好具体说加工工艺,毕竟一个零件不是画个外形就成了。同一外形,没有精度要求,加工工艺成本会相差很远的。

网友(点评):
那还麻烦您说一下,对于这个零件,不同精度是有怎样不同的加工方法

网友(点评):
那就说细一点,对于外圆普通做法是车,但是如果公差要求很严格比如H6等级,粗糙度0.8以上,车就达不到这水平了,采取外圆磨;对于内孔,普通做法钻孔,没公差要求,普通麻花钻,再严格一些用U钻,更严格一些,铰...

网友(点评):
更严格一些要铰孔,镗孔,内圆磨。。。 另外,对于不同的材料要求也不一样,普通碳钢,不锈钢,铸铁,还是各种塑料,尼龙棒。。工艺也不一样! 加工完成后的表面处理,你是要热处理?还是喷漆,还是电镀,还是喷..

网友(点评):
还是喷砂。。。等等都会对加工尺寸产生影响,我们要采取措施来避免这些不利影响! 基本尺寸的大小也会有不同的加工工艺!比如内孔很大,壁厚很小就容易加工,而细长孔就不易加工!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了这么多,其实我就想问一下中间大,两端细的孔是怎么加工出来的,已经有人回复说是内圆车刀了

网友(点评):
奥~~呵呵 。。。不好意思,我以为这是两个零件呢,原来第一张是剖面图啊!!

网友D:
没尺寸没公差没材质确实不好说怎么加工啊

网友E:
以后贴图倒是大概标个尺寸啊,一般直径6mm以上,先钻孔,再镗孔;直径再大比如30mm,可以车出来;直径比较小6mm以下,我就不清楚了,求大神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尺寸没公差没材质确实不好说怎么加工啊

大的内孔φ120mm,锻钢,一般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后贴图倒是大概标个尺寸啊,一般直径6mm以上,先钻孔,再镗孔;直径再大比如30mm,可以车出来;直径比较 ...

好的,知道了,大的内孔直径120mm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的,知道了,大的内孔直径120mm

有种内圆槽刀也叫勾头槽头,刀尖是垂直轴向的,只是槽深一般最大13(按株钻的规格),或者自己手工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种内圆槽刀也叫勾头槽头,刀尖是垂直轴向的,只是槽深一般最大13(按株钻的规格),或者自己手工磨

嗯嗯,谢谢

网友:
用车床,先钻孔,内孔槽刀就可以车削的

网友G:
其实可以分段做的  然后再焊接 修磨外圆

网友H:
类似卡簧槽加工。刀具就像是刀杆上面再加一个刀片,或者说其他能实现类似功能的刀具

楼主:
引用 网友H:
类似卡簧槽加工。刀具就像是刀杆上面再加一个刀片,或者说其他能实现类似功能的刀具

嗯嗯,前面有人回复了,是内孔车刀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可以分段做的  然后再焊接 修磨外圆

分段不太好吧

网友I:
先钻孔,再镗孔!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先钻孔,再镗孔!

了解了,谢谢

网友:
镗孔。好像也只能镗孔了,你的空足够大,: ?5 G- E% R0 O2 n
不知道你这个的长度,要考虑刀杆伸出长度,会不会震刀,不过就算震刀了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吧,看起来不像什么精密件。

网友:
镗孔,主要考虑刀杆伸出长度,怕刚性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