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图是什么设备

楼主(2018-11-21):
请问各位前辈,这个是什么设备,哪里有生产?

网友A:
送料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送料的吗?

嗯,刚又问了下,类似于滚筒筛,另外还有加湿的作用。

网友:
看着像粮食机械

网友:
震动筛   送料的           很像钢铁厂里  烧结厂下料用的就和这个差不多   但是那么干净不知道是什么行业的

网友:
农业相关的设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刚又问了下,类似于滚筒筛,另外还有加湿的作用。

现在才看到,加湿是怎么加湿的,滚筒筛的话里面应该有内螺旋了,然后外皮是筛网制成的

网友(2019-02-05):
振动输送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