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钻和普通钻头加工效率

楼主(2018-11-21):
请问加工同样的孔时,用U钻比普通钻头加工效率能提高多少?

网友:
u钻在车床上可以钻孔还可以扩孔,有两种功能,因为有内出水钻孔效率比普通钻头要高

网友:
U钻效率高 适合批量生产 深孔需要内冷,

网友:
差不多是普通钻头的4-5倍吧,如果用皇冠钻,可以达到10倍,硬质合金差不多5-6倍,当然材质是钢件。

网友:
你可以具体实际操作一下。

网友:
高一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