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W可以做压花机的仿真吗?

楼主(2018-11-21):
现在需要做一个压花机压缩后回弹期间中间切割的的仿真,主要看是压出的形状与高低。不知道如何做比较好 请教下各位大大。或者有什么软件可以做也可以,希望能简单举个例子模拟下方法。效果如下:一个压辊 一个是成品图片

网友A:
动作是可以做,但没办法做的如你所说的逼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作是可以做,但没办法做的如你所说的逼真。

哦那么大大 要怎么做呢 我主要是看压完之后的能不能有成品类似的效果 大概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