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锻气动冲床(老式)飞轮“铛铛”的响

楼主(2018-11-21):
徐锻气动冲床(老式)飞轮转起来后“铛铛”的响,使用摩擦块的那种,有时候响,有时候不响,估计是离合器气缸和制动器气缸里面的联动的顶杆在响,请问哪位师傅知道怎么调节吗?

网友A:
有没有限位螺丝?图片上传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限位螺丝?图片上传一张

图片没有,以前拆过,原理就是离合器缸通气时时通过顶杆推动制动器缸分离。离合器缸放气时,在制动器缸弹簧及气压下共同作用下复位并通过顶杆推动离合器缸复位!响声就是这个顶杆在飞轮顶杆套里面旷动的声响,这个声音时有时无,搞不清具体为何原因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限位螺丝?图片上传一张

制动器缸有一螺丝调整制动缸行程的,正牙,右旋,制动气缸行程变大(现在分析这个螺钉应该顶在顶杆上的)!

网友:
离合器摩擦片松动了,换掉摩擦片就可以了。只要离合刹车正常,那就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