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同步齿轮的齿形,求相关资料,谢谢!

楼主(2018-11-21):
谁能提供一下相关资料?我们要加工这个齿轮。

1.主要是齿轮的齿形!

2.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两侧法兰挡圈(齿轮侧板)怎么安装?
图中红色图框里面的单词怎么翻译理解?可能是法语!

即使是过盈配合,挡圈壁厚1mm,能安装牢固吗?

网友:
有标准件的啊

网友:
Gates_PowerGrip_GT_5,美标,盖茨同步带

网友:
flasque 法兰
corps de poulie libre 自由滑轮体(可能是滑轮座,或者滑动轴承座)
sertissage 卷边; 扩口; 嵌入; 镶; 压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