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铝管折弯技术

楼主(2018-11-21):
求直径26的铝管折弯后弧度位置不变形技术!

网友:
里面灌满细沙……

网友:
折弯处变形都有的,只是变形大小有区别,一般弯管机的夹具是和管直径配套的,变形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以内。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这个需要技术的

网友:
做一套专用的弯管工具,铝管内灌满细砂,并加热

网友:
还有弯管芯轴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