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孔为基准加工芯轴标注形式

楼主(2018-11-22):
以两中心孔确认的基准加工芯轴的标注形式是否可行?

网友:
从未见过这样的标注方式。顶尖孔通常是作为工艺孔的,设计图纸通常有两种做法:

1. 不标注,表示可以接受工艺顶尖孔的存在,成品也无需将顶尖孔去除
2. 特备标注不接受工艺顶尖孔,加工时会预留长度,所有尺寸加工完毕后,切断

看楼主的图纸,如果支持向限制小直径的圆柱部分,标注圆柱度更实际一点

网友A:
完全可以,但你要标明中心孔的类型,注意基准统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但你要标明中心孔的类型,注意基准统一。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