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经验丰富的铣工师傅帮忙看看

楼主(2018-11-22):
刚试加工一个工件,材料硬铝,转速3000~6000,20棒铣刀,铣出的表面如图所示,请教各位加工经验丰富的老师,这样的刀花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吃刀量大?走刀快?刀不锋利了?这样的面你最好用盘刀吧,再加点切削液

网友:
顺铣和逆铣产生的刀路。

网友:
Z轴与台面不垂直、底刃不对称等刃纹都会明显。
大平面最好用单刃“飞刀”,出镜面都有可能,哦,用铝用铣刀也比一般铣刀好。

网友: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多种,刀具因素啦,加工要素啦、机床精度啦等等,再者铝的加工变形是很大的。总之这样的大平面不适宜用小直径的铣刀加工。

网友:
刀子不行了,主轴有刀摆,或者不垂直,先换刀,然后再找原因,建议换个刀盘干。走刀稍微慢一点

楼主:
用盘刀加工的很好,但很多工件必须要用棒刀加工,这是精加工的表面,切深只有0.1MM,转速6500做了个对比,大家看一下

网友:
看那个深纹间隔挺长的,应该是刀和冷却液的问题,冷却换煤油试试,刀在锋利点,换大直径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