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一只,一个小治具,求教各位大侠了!

楼主(2018-11-22):
请教一下大侠们一个问题:
我这个是个小治具
就是弄一个放小玻璃的治具,治具材料为铝6061,玻璃两面需要照UV光
玻璃尺寸38.5(长)x2mm(宽)x0.5mm(高度),就是图中的黄色和棕黄色
现在的想法是弄两个差不多的治具两面,但有一个是加导位住的,一个是挖个导位孔这样子,
问题1:如果导位柱直径为5mm,导位孔直径为5.1mm是不是就可以了?
然后照完一面光一个,翻面,将玻璃沉落在另一面治具中
治具中挖的槽长度为39mm,宽度为2.3mm,深度是0.4mm
问题2:请问各位大侠,翻面会存在玻璃还在另一面治具中的问题吗?
或者这种想法有什么潜在的其他问题吗?比如会不会没定位好,压坏玻璃?
问题3:槽的尺寸合理吗?
谢谢各位大侠了!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A:
UV光就是紫外线吧
你开的槽和定位孔够大啦,大到玻璃会在里面轻微晃动,翻过来肯定会掉
除非有粘性

我只想知道,你这玻璃放和取是怎么弄的,那么密集
人手一个个拿?

楼主:
引用 网友A:
UV光就是紫外线吧
你开的槽和定位孔够大啦,大到玻璃会在里面轻微晃动,翻过来肯定会掉
除非有粘性

是这样子的
翻过来肯定能掉,就是掉到另一面的治具里,然后就可以再照另一面的UV光了
如果全都能掉,就不用担心还卡在之前的那一面治具里了
我这个就是人工用镊子一个个拿和放的
因为也没多少个玻璃 最多几百个

网友B:
我之前给华为手机厂做过一个手机摄像头擦镜片的工装,镜片装之前要把两个面都要用酒精擦一下,不能用手拿着翻面,就做了类似这样一个治具,手工放上去擦完这个面再把治具整体翻过去镜片掉到另一个面,最后用手动吸盘把镜片拿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给华为手机厂做过一个手机摄像头擦镜片的工装,镜片装之前要把两个面都要用酒精擦一下,不能用手拿着 ...

太好了,那你看我这样子合适吗?我们这个基本上差不多...我们产品的最大的客户也是华为

网友C:
首先应该保证两套夹具之间的定位准确,夹具叠起来之后,不能有晃动
如果翻面之后对玻璃的定位没有要求,可以像你说的把第二套夹具的槽开大,但是槽深度要大于玻璃厚度,保证玻璃可以完全落入另外一套夹具但是单边0.15的间隙小了点,如果定位允许,可以考虑放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应该保证两套夹具之间的定位准确,夹具叠起来之后,不能有晃动
如果翻面之后对玻璃的定位没有要求,可 ...

嗯嗯,定位是没有需求的,宽度2.3mm太小了的话,2.5mm是不是差不多了,还是要放到3mm比较好呢?
我治具两面的槽深都是一样的
都是0.4mm,不知道会不会不好,会不会没定位好,压到玻璃呢?好困惑。。。
定位住直径3,高度1.5mm,定位孔直径3.1,深度2mm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定位是没有需求的,宽度2.3mm太小了的话,2.5mm是不是差不多了,还是要放到3mm比较好呢?
我治具 ...

如果你两个夹具之间的相互定位能保证的话,第二个夹具再把槽做大,基本不用担心会压到

你这个夹具上的产品间隔很小,目测也就2mm的肉,第二套夹具槽宽我建议至少比第一套单边大0.5mm,并且两套夹具的开槽尺寸都要严格控制公差,否则这0.5mm根本不够用

关于定位,要保证精确定位,至少需要两颗销,一个圆柱形,一个菱形,另外一套夹具放定位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两个夹具之间的相互定位能保证的话,第二个夹具再把槽做大,基本不用担心会压到

你这个夹具上的 ...

嗯嗯,我觉得说的太有道理了!
我就照你说的这么改!!!

网友D:
楼主的产品压紧如何考虑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产品压紧如何考虑的呢?

不用压紧,放进去就行了。。。。

网友E:
UV光固区域是多少?精度要求高不高?个人不建议这种搞法,放不到位玻璃就压碎了。限位两个角就好了,下面最好采用真空吸附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UV光固区域是多少?精度要求高不高?个人不建议这种搞法,放不到位玻璃就压碎了。限位两个角就好了,下面最 ...

如何真空吸附?还请稍微详细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真空吸附?还请稍微详细一点....

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