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力抛光机

楼主(2018-11-22):
磁力抛光机的高频磁场力是如何产生的?运用的什么装置?

楼主:
有哪位大神知道啊

网友A:
旋转磁场可以参考异步电机的工作原理,旋转磁场正是磁力抛光机产生高频磁场的抛光工件的动力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磁场可以参考异步电机的工作原理,旋转磁场正是磁力抛光机产生高频磁场的抛光工件的动力源!

多谢

网友:
高频近区场内,电场分量和磁场分量不成一定的比例关系,它们分别作用于人体。一些大功率的无线发射设备,其电场分量与磁场分量有一定的比例关系,并将电场能释放于较大的空间范围内,造成污染。

网友:
电机驱动NS极每分钟变换1000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