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旋转臂转动时的配合关系如何?

楼主(2018-11-22):
模型来自于米思米案例,链接https://www.misumi.com.cn/asia/incadlibrary/detail/000223.html
有点疑问:
1. 旋转臂203转动时与两侧的零件6树脂垫圈会摩擦吗?
2.旋转臂203的转动内孔和零件5无油衬套的外圈之间选什么配合? 过盈? 间隙?还是过渡配合?
3.零件5无油衬套的内孔和转动轴之间什么配合关系?
4. 工件顶升时,旋转臂203转动; 零件5无油衬套转不转?

网友:
跟两侧垫片有摩擦,不影响使用
PSFRW8-160-M4-N4 就是那个轴的公差是g6
你说的零件5是MDZB8-10,自己去misumi查公差
然后你其实对MDZB这个零件(干式衬套)的使用不了解,这里是衬套的普通用法,你搞清楚了就知道

工件顶升时,旋转臂203转动; 零件5无油衬套转不转

如果把衬套放到轴的2侧,旋转臂可以直接与轴固定死

网友:
具体结构还是要自己琢磨的。

网友:
应该不会有摩擦的,数模仅供参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