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安装孔周边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8-11-22):
这个安装孔周边是什么材料,什么目的

网友:
也是pcb板,只是镶嵌一点导电金属!

网友A:
提高强度带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高强度带接地。

嗯呢谢谢,就想知道是否接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呢谢谢,就想知道是否接地

板上可以看铜箔走向,也有悬空的。

网友:
是不是识别用的

网友B:
这个是焊盘,只是比较大。目的应该是安装螺丝。焊盘是电路板基本工艺,很常见。
板上有很多白色的小点,也是焊盘,只是小一点。这些小焊盘的孔里面是元件的引脚。
白色的是喷锡工艺形成的。电路板一般都要喷锡。

板上有两个绿色的孔是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焊盘,只是比较大。目的应该是安装螺丝。焊盘是电路板基本工艺,很常见。
板上有很多白色的小点,也 ...

是安装螺丝的,用螺丝把电路板固定,我是想知道这个空周边的金属是为了接地吗?

网友:
焊锡焊盘

网友:
主要是固定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安装螺丝的,用螺丝把电路板固定,我是想知道这个空周边的金属是为了接地吗?

是不是接地,要看这个焊盘和电路的地线是否连通,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
电路的地线一般有GND标记,或者大面积铺铜。

网友:
应该是压铆工艺,主要是为了固定电路板时不会因为压的过紧而破裂。

网友(点评):
很有道理

网友(2019-01-22):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焊盘,只是比较大。目的应该是安装螺丝。焊盘是电路板基本工艺,很常见。
板上有很多白色的小点,也 ...

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