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齿轮的端面模数画法

楼主(2018-11-22):
如何画控制端面模数画斜齿轮
测量斜齿轮外径120,齿数25,模数应该是4,螺旋角20度,但软件生成出只有114
是什么原因

楼主:
端面模数是可控的吗?

网友:
1、你给的参数太少,别人没法帮你算
2、变位系数你考虑过吗?
3、相配的齿轮参数是什么?中心距多少?
4、螺旋角准确吗?不一定整数的,你怎么确认的?

楼主:
要考虑那么多东西?我实测的应该考虑怎么画出就好了吧,螺旋角问的

楼主:
现在小弟学习阶段,希望各位大神讲细一点

网友A:
其实可以用软件直接生产的,不用自己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可以用软件直接生产的,不用自己画的。

画出来了,但是对不上,是不是要变位系数什么的,

楼主(2019-01-06):
实测跟软件生成的直径不一样

网友:
直径不同肯定是角度,或者变位系数不对

网友(2019-08-14):
与变为系数有关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