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选型咨询

楼主(2018-11-22):
各位好。
最近接手一个项目领导指示用六轴机械手,之前从来没用过机械手所以想咨询一下大家。
动作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1.旧料盘带产品流到指定位置顶起
2.机械手上新料盘倒扣在旧料盘上
3.机械手将两个料盘翻转
4.机械手将物料送到脱料机构中,新旧料盘分离,脱料机构保证产品全部在新料盘上
5.机械手将旧料盘放到料盘回收线上
目前只是初步布局,结构上还会再优化,有考虑机械手只负责上料和翻转,脱料和下料集成到一个结构上。
各位有好想法也请提出,谢谢。

1.请问下机械手最大搬运重量要求的手腕向下±45°以内是指哪个角度?是图中这个腕部还是哪里?

2.预计物料加夹爪约4KG,还可以选5KG的机械手吗?需要留多少余量?
3.地面安装和悬挂安装对机械手的称重有没有影响?
4.机械手的选型步骤有没有相关指导资料,谢谢。

网友:
一般物料重量不要超过机械手理论抓取重量的百分之八十,选择5kg应该没问题。
手腕向下±45°以内,是以手腕为基点上下45°。不确定的话,最好问问厂家,这个自己不要乱猜。

机械手选型除了抓取重量外,还有手臂移动的行程、手臂移动速度。

网友(点评):
大佬有时间能把这个45°画个简图给我吗?描述的理解不清楚。。。

网友:
自由度、负载(考虑夹具)、工作半径,这些知道剩下的交给机器人厂家得了

网友(点评):
也是在找供应商套方案,不过自己先要把大致布局摆一下。现在都是自己在瞎摆,对布局要求不是很了解。

网友A:
这里回复的一般都是工程师级别的,默默回复仅作增加人气。

网友:
看着产品这么像烟弹!

网友(点评):
老哥也抽电子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回复的一般都是工程师级别的,默默回复仅作增加人气。

老哥你的贴子被删了,我没来得及看到你的回复呢。
回转轴承怎么个用法?拿来替代推力轴承吗

网友:
机械手这个范围很广义

网友(点评):
标题应该换成问工业六轴机器人的

网友B:
1. 这个机器人的负载单纯依靠重量来判断是不对的,通俗解释,你能搬起50公斤重量,但是让你抓住一根10米长杆子的一端,杆子另一端放5公斤的重物,你能抓起来?仔细看一下机器人的负载图,机器人负载应该取决于重力对机器人末端中心产生的力矩;
2. 这个工件夹爪,要能抓起一个托盘,还要能同时抓起两个托盘,并且能保证上下翻转不掉落。这个不是太容易吧,确定夹爪+托盘+工件能控制在4公斤?
3. 翻转动作要根据夹持效果考虑机器人末端是水平上下翻转(这时候机器人六轴与重力方向成90°左右)还是机器人末端竖直向下左右翻转(这时候机器人六轴与重力方向成0°),机器人说里的45°是指机器人六轴与重力方向成45°

如果负载满足,可以不用留富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这个机器人的负载单纯依靠重量来判断是不对的,通俗解释,你能搬起50公斤重量,但是让你抓住一根10米长 ...

谢谢,这个夹爪的结构确实比较头疼,产品加料盘最大重约1.8KG。现在设计的夹爪结构重大概2.4公斤,后面还是想用7KG的。目前是不太好兼顾抓取、翻转、脱料这几个动作。所以也在想减少机械手参与的动作。

另外第三点我没看懂,你说的是这两种状态吗?左边是90°,右边0°?
翻盘的动作都是靠绿色的轴旋转完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夹爪的结构确实比较头疼,产品加料盘最大重约1.8KG。现在设计的夹爪结构重大概2.4公斤,后面还 ...

说的很清楚了。
机器人的法兰面(机器人末端的端面)指向地面,这时候六轴与重力方向一致,
机器人的法兰面(机器人末端的端面)指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这时候六轴与重力方向成90度

你的两张图,基本都是法兰面指向东西南北的效果。

网友(点评):
懂了,和我原来猜的一样,谢了。

网友:
默默增加人气的路过。。。

网友:
这里上下45°,个人理解为以水平面为中线,上下各22.5°,总共45°。  i; u% {9 C9 ~4 W

网友:
  我其实觉得选哪家的都行

网友:
问下厂家参考建议

网友:
这个DENSO的机器人太老啦,机器人一般都有个负载曲线图,里面有负载以及偏心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