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维修成本高 近7成人坚持使用碎屏手机

楼主(2018-11-22):
        碎屏是智能手机用户中高发的意外损伤,由此也带动了保护壳、钢化膜以及碎屏险、意外保等产业。

   来自SquareTrade的研究数据显示,去年,美国人共计打碎了5000万台智能手机的屏幕。

   不过,在碎屏后如何处理这件事上,却有着让人十分意外的统计学指证。

   ST发现,67%的碎屏用户不会选择维修,因为手机仍能使用。61%的用户称,他们会等待足够长的时间后再选择处理,也就是“不得不修才动手”,59%的的消费者表态,宁愿去花钱换新机,也不修手头破碎的这款。

   之所以碎屏修复不受人待见,主要原因是成本过高。美国人对碎屏维修的价格预期是150美元,但实际花费往往超过该数字。以iPhone为例,iPhone 7P/8P非AC+的换屏价格是169美元。

  本次统计中一些其它发现包括,66%的被调查者在去年遭遇过手机损坏,其中碎屏以29%的比例高居榜首,电池问题为22%。

       你有过碎屏手机吗?是坚持用还是去修,又或者干脆换过一台,毕竟不同于苹果,现在的安卓机价格还是比较亲民的。

网友:
旗舰都是3500往上的,mate系列,P系列这种华为的不说了光是蓝绿厂的旗舰,内存扩大,后缀带个P字母的,基本上价格4000往上了…2000以下的怎么说呢,魅族针对note1免费换屏幕,240价格,就收你40人工。具体还是要看价位的。

网友:
屏已碎一月多还没换,打算换新机了!

网友:
特别是低价位手机1200以下的,换个屏至少150以上, 如果手机本身用过1年左右的,真的觉得维修费及太高,

网友:
手机屏更换的费用太高了,用的时间稍长的用户一般都是选择更换新款,也没增加太多的费用

网友:
同事有个手机屏幕破了换了一个,有些感应功能没有了,如果屏幕破了我会换一个新的手机,档次低一点也比拿个烂手机心情好。手里还有几个充话费送的手机没用,拿在手上感觉很轻的,不知道能用多久。手机屏幕没碎过,但保护膜碎过3张,一张298的,两张198的,现在换一张20多元的,明显感觉上面比较模糊,经常擦也没用

网友(点评):
一直用9.9元包邮两张玻璃膜的路过。两百多的保护膜能给我摸摸吗?嘿嘿。

网友A:
没事,我的米6背面陶瓷碎成渣渣了,拿在手里都害怕割破手,戴个套继续用!

网友:
用到现在就小米NOTE因为没有缓冲筐,导致很易碎,用了3个月就换了,其他手机没有碎过屏,还不贴膜。

网友(点评):
我的小米NOTE用了3年了,没有问题,还是新的

网友(点评):
要么我抢购的第一批是这样,后面的都改设计了,小米4也是相同设计,好多米4都容易碎屏。

网友B:
屏幕坏了  不影响使用 将就用,当然我用手机不是很贵    电池自己换不就可以了,万能的淘宝 买来配件自己搞就ok  做技术的就要有动手能力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幕坏了  不影响使用 将就用,当然我用手机不是很贵    电池自己换不就可以了,万能的淘宝 买来配件自己搞 ...

嗯,就是,我都是自己换,已经成功换了4个屏幕了

网友:
买来第三天就碎了,现在用了一年多,感觉尚好

网友:
所以还是买个便宜的手机 摔了就换

网友:
去年刚换的新手机,然后在现场出差时,摔了一跤,手机右下角屏幕摔裂缝了,想换屏,去问了一下,换屏得花400-600元。想想还是不换了,手机最多也就用3年。

网友:
在网上买个屏,自己动手换就可以啦;不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事,我的米6背面陶瓷碎成渣渣了,拿在手里都害怕割破手,戴个套继续用!

厉害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