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圆管开马鞍孔的设备

楼主(2018-11-22):
如题要求开孔直径18到38,要求倒坡口。钻床只能开孔不能倒角,等离子又切不了这么小的。

网友A:
可不可以做一套冲模?

网友B:
在圆管的什么位置开?距近端多少?

网友:
加我微信13922917652

网友C:
用更大号的钻头倒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圆管的什么位置开?距近端多少?

尺寸不固定,大量焊接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更大号的钻头倒角。

我们用的是台阶钻,马鞍孔的轴向方向倒角效果不错,径向方向倒角倒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做一套冲模?

冲压的方法厂子里没有设备,估计不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