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V减速箱的知识

楼主(2018-11-22):
比如单单一个速比30的RV减速箱不安装电机,手动握住输出轴需要多少的力才能转动输出轴呢,

网友A:
你说的是蜗轮蜗杆减速机吗?30:1的一般自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蜗轮蜗杆减速机吗?30:1的一般自锁

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力范围内才能锁得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力范围内才能锁得住呢?

静态自锁就是不论你怎么用力都不动,力在摩擦角之内,摩擦力永远大于动力。

网友:
应该自锁了。

网友:
搜度娘发现关于RV减速机有两条词条,搞不懂以哪种为准了,按我的理解,用于机器人关节的RV减速机应该是摆线针轮加行星减速,这个减速机应该不自锁,但是转动输出轴想必阻力也非常大,手应该很难轻易转动

网友:
上图吧,都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