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件密封件破损的原因分析

楼主(2018-11-22):
麻烦大家帮忙看看这会是什么原因导致阀件上密封件如此破损!谢谢!!!
系统压力35MPa, 油液温度50度。

网友A:
1、两个配合件尺寸(或者设计)有问题,安装的时候咬边了
2、孔和周肩的间隙大了,高压下把密封圈推到缝隙里,咬边了

网友B:
密封件都是局部损坏?
核对下油路板上的AB口离边上的距离是否太靠边了

网友C:
1.螺纹旋到底,止位设计问题/倒角问题;

2.安装的时候,不做倒角,或倒角做的太小,装配时划伤,

3.如楼上说,密封圈靠近螺纹处有间隙,在压力作用挤进去造成的损伤;

建议在检查一下孔轴之前的间是否合理,或加工是到位;密封圈耐压参数,有些厂家虽然标注的可以达到,但实际材质还是不行。

网友D:
应该是有里面有杂质

网友E:
上边那个密封圈很可能是拆下来时损坏的

网友F:
有可能是配合零件的尖角划伤;
相互配合零件的结构尺寸有问题;
O型圈最大承受压力20MPa,有可能压力太大,O圈有一点点挤伤,然后高压就会沿着小缝隙将裂纹越撕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两个配合件尺寸(或者设计)有问题,安装的时候咬边了
2、孔和周肩的间隙大了,高压下把密封圈推到缝隙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密封件都是局部损坏?
核对下油路板上的AB口离边上的距离是否太靠边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螺纹旋到底,止位设计问题/倒角问题;

2.安装的时候,不做倒角,或倒角做的太小,装配时划伤,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有里面有杂质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边那个密封圈很可能是拆下来时损坏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可能是配合零件的尖角划伤;
相互配合零件的结构尺寸有问题;
O型圈最大承受压力20MPa,有可能压力太大 ...

谢谢!

网友G:
没搞过这么大的压力,应该是压力太大了把其他原因造成的缺陷放大化了,槽型加工精度,间隙,密封形式相对高压有缺陷等都被放大化,还有密封圈的材料在高压下也有影响.
我刚查了派克密封圈样本,丁晴橡胶基本是适用于100bar的压强,压强再搞就要使用它们特制的挡圈了,然而你的35MPa等于350bar,已经严重超出它能承受的范围,把密封圈挤压变形后,再旋进旋出,密封圈必然会损坏。
下面附派克样本的截图

网友:
这个损伤应该是装配时产生的。检查一下孔端有无合适的倒角导向,且尖角部分需要圆滑、光滑,表面粗糙度有一定的要求。具体的倒角大小及长度在设计手册上都有。当然孔与轴的配合公差也需要检查一下,是否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搞过这么大的压力,应该是压力太大了把其他原因造成的缺陷放大化了,槽型加工精度,间隙,密封形式相对高 ...

学习了。

网友:
失效工况条件说的都不全

网友:
间隙过大,压力把密封圈挤到间隙里了,可以加个承托环

网友:
是不是两个配合的件没有做好尺寸呀,这个圈被压坏的呀,配合不好吧

网友:
可能是密封圈突出轴面太多,加上没有圆角或圆角太小,装配时候咬边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帮忙。按各位前辈的思路,最后原因确实是阀件的止口尺寸不对,阀孔有点过大。谢谢各位前辈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