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油衬套配合与载荷关系

楼主(2018-11-22):
各位好,今天看米思米手册,看到无油衬套内径使用F7公差与之配合的轴承受重载时用d8公差,而当轻载时使用e7,也就是当载荷更大时间隙更大,请问各位老铁们其中的配合原因

网友A:
个人理解
1.重载下轴及套出现变形,发热等的情况更明显,需要有更大的间隙余量。
2,重载一般轴都较粗适合给较大的公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
1.重载下轴及套出现变形,发热等的情况更明显,需要有更大的间隙余量。
2,重载一般轴都较粗适合 ...

看了  [德]G.尼曼 著 全3卷\《机械零件》第一卷 280--289页,补充说明下

发热那个是对的
因为滑动轴承有摩擦,压力(负载)越大,发热越厉害(发热)
另外“无油“ 衬套不是没有油,是不需要额外加油,表面是分布油膜的,油会填充轴跟衬套间的间隙
所以大点的间隙余量有时是允许的(跟滚动轴承比)

并且当受交变力时不允许用较大间隙

轻载轴间隙也很好理解,当轻载时,轴一般小,小的轴有点晃动,就摆动很大了

网友(点评):
有道理,想想是这样

网友:
无油衬套听过太多,但真的没有用过。

网友:
LZ是不是这个样子?

网友:
这种应该是米思米的经验值,直接选用即可。

网友:
没有找到具体的原因。查了机械设计手册,里面也是这么说的。
见成大先版本的第二卷7-22

网友:
在7-32页倒数第二行貌似找到了点启发,重载的轴通常都是多点支撑,
下面是我的推测:多点支撑必然会有制造误差,装配误差,为了避免多个轴套之间互相憋死,因此放大轴套与轴之间的间隙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11-22 22:28 本帖最后由 未来第一站 于 2018-11-22 22:40 编辑

个人理解

1.重载下轴及套出现变形,发热等的情况更明显,需要有更大的间隙余量。

2,重载一般轴都较粗适合给较大的公差。
谢谢,

楼主:
|前景钱发表于 11-23 16:36无油衬套听过太多,但真的没有用过。
我也还是小白,没用过,不懂就来请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