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公司要求通规通,止规止的目的是什么?有没有什么 理论依据?

楼主(2018-11-22):
各位朋友好:
      很多公司要求通规通,止规止的目的是什么?有没有什么 理论依据?还望赐教。谢谢!

网友:
就是检测产品是否合格,通规通的过,止规止的住

网友:
归根结底就是为了互换性。

网友:
检测比用通用量具方便些。对测量技巧及读数误差没什么要求。
但因为量具自身的制造误差,会造成小部分(偏向极端尺寸)尺寸合格的零件被误判。

网友:
满足公差要求并达到快速检测目的

网友(点评):
言简意赅!

网友:
这个是检验标准,这样才能保证做出来的工件配合完美呀

网友:
为了高效地检测产品。

网友A:
看看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就知道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

网友:
这是一种量具,一般军工企业里都懂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就知道了。。。

为了互换性应该是的,但还有没有别的目的或原因呢?谢谢。

网友:
通常用于测螺纹,基本检测工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