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前辈推荐震动马达

楼主(2018-11-22):
物料装在匣钵内 需要把物料摇匀 求各位前辈推荐

补充内容 (2018-11-23 18:22):

物料是三元或磷酸铁锂 加完料后 物料堆积在330x330x100的匣钵内 中间会拱起 只要将物料摇平即可 目前震动马达调起来比较繁 调振幅需要调震动片 想换种形式的震动马达

网友:
摇匀?

摇什么东西跟什么东西达到匀的状态?有没有比重差?差多少?

不知道这些基本信息,乱用震动马达的话,反而容易达到快速分离的效果。。。

从专业的角度来讲,楼主根本就没说用途。。。

网友:
普田震动电机

网友:
混料,多半用搅拌机构吧

网友:
不清楚,用打蛋器把

网友:
混合料振动最大可能是按颗粒大小比众不同分层

网友:
用电机震动吧
具体还要看情况的

万华303不锈钢

网友:
用过一个日本的SINFONIA振动电机

网友:
密度相差比较大的话不适合用震动,会造成分离!

网友:
混料均匀还是选择搅拌机。

楼主:
物料是三元或磷酸铁锂 加完料后 物料堆积在330x330x100的匣钵内 中间会拱起 只要将物料摇平即可 目前震动马达调起来比较繁琐

网友:
河南新乡,振动电机之乡

网友:
楼主现在的电机是普通三相的话,那加个变频器调速就可以了

网友:
放振动盘里面震,肯定会变得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