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到一个初中知识点很有意思!不知道大家还有多少人知道?!!

楼主(2018-11-23):
有一个密封容器内盛满0.5吨水,常温常压下,然后用一个6千瓦的加热棒把0.5吨水加热到90度需要多长时间??

网友A:
水的比热容乘体积500L再乘以温差再除以6千瓦就得到了。单位要换算一下。具体答案懒得算了。

网友B:
这个题有问题,应该有水的起始温度多少度。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怎么算,上次设计清洗机计算水箱加热需要多大功率加热管时是叫还在读中学的小孩算的,现在很多年了也忘了,下载了一本很厚的设计计算用公式的书,设计组合机床时计算切削功率时用过,现在很长时间没用了

网友(点评):
说了常温常压,就是初始温度25℃

网友:
如果是日常生活状态,估计不可能加热到那个温度。

网友:
常温常压,告诉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题有问题,应该有水的起始温度多少度。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怎么算,上次设计清洗机计算水箱加热需要多大功 ...

学生时代,常压是一个标准大气压,常温应该是指25℃,记得上学那会物理老师让特殊记过。

网友(点评):
物理中,常温很少给具体数值,就是考学生是否知道这个知识点

网友:
不考虑热量损失的话,用公式可以计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学生时代,常压是一个标准大气压,常温应该是指25℃,记得上学那会物理老师让特殊记过。

以下是从网上拷贝下来的,不知是否正确

常温一般定义为25℃。
  常温也叫一般温度或者室温,一般定义为25℃。常温无国家标准明确规定。
  我国工程上常温是按20℃计的(俄罗斯工程常温为10℃),这是我国大多数地方春秋天的温度,如循水温度(自然水温)。又如鼓风机设计温度是20℃。锅炉设计计算书中常温也是20℃。
  水处理中常温略有不同,有的按15℃,有的按20℃,有的25℃(如溶解度和溶度积,不同物质方法不一样),还有水的电离度是按22℃计的。
  暖通专业常温有几种,如无人房间10℃,有人房间18℃。

网友:
用这个公式Q=c*m*Δt????

网友:
初中考这个题    完全按照公式来
工作了问这个题    密封容器是什么容器   金属水箱?保温箱?。。。   容器对外界散热情况是怎样的    散热会随着水温升高而变快    会不会出现到了一定温度   加热棒提供的热量等价于散发的热量    从而恒定  无法到达90℃。。。。。。。。。。。

网友(点评):
这就是应试考试,你要是钻牛角尖就只能初中毕业了。

网友:
加热棒按6千瓦工作的时候表面温度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下是从网上拷贝下来的,不知是否正确

常温一般定义为25℃。

你说的没错!常温在不同专业里有不同的规定,纬度差别比较大的也有不同的规定。也就是取一个相对准确的设计计算点。我们对常温一般取20°C.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题有问题,应该有水的起始温度多少度。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怎么算,上次设计清洗机计算水箱加热需要多大功 ...

求计算书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计算书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求计算书名

还有一本没有封面,下载名是机械设计基础公式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本没有封面,下载名是机械设计基础公式集

收到,谢谢社友,第一本我已经有了

网友:
首选要选择正确的计算公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的比热容乘体积500L再乘以温差再除以6千瓦就得到了。单位要换算一下。具体答案懒得算了。

密闭容器要考虑吗,水升温体积会变大,容器内压强会不会增加

网友:
密闭容器加热会不会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