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厂家说折不出来,大师们看看

楼主(2018-11-23):
昨天发给钣金厂做了一个东西,然后钣金厂家说折不出来,但是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各位前辈看看到底能不能做
凹面和凸面宽度分别为15和26,总长为337.5,高度为30

网友A:
这个~你去看过他的弯折机就知道了。当初我也有个差不多的,然后他带我去看机器,然后…

补充内容 (2018-11-23 16:05):
然后我被喷一脸后,让他分成几个单独的弯折,再焊起来成整体。

网友(点评):
这个肯定能做,你们找错机器了,传统的折弯机不中,有种折刀模的可以折啊,不要一棍子打死。

网友:
不是不能做,而是做的代价

网友(点评):
钱到位了,啥都好说

网友:
要是薄板呢折弯机折过后手工再处理,量小可以操作,要是厚板呢做模具折,综上所述,还是可以折出来的;但是,你想直接用折弯机折出来,估计折弯工人要打设计人员了

网友B:
呃。。。这个还是焊接吧。折弯就算了。

网友:
这个还是焊接吧。折弯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去看过他的弯折机就知道了。当初我也有个差不多的,然后他带我去看机器,然后…

然后你改结构了

网友:
改结构吧,别找骂

网友:
谁想出来的这个结构。。。找怼吗?

网友:
这个设计,材料应该是纸,就能加工出来。

网友(点评):
可以做,不要太武断吗,很轻松的折出来

网友:
手动可以折,做过类似弯管机的工装,手动弯出来。

网友:
离钣金师傅远点     不然      你会被打的

网友C:
量很多的话,设计个折弯的刀头就可以了

网友:
我记得之前有个大佬发过有关于钣金的知识,这种到了中间就折不出来了

网友:
你这让折弯机怎么折,严重的脱离实际

网友(点评):
谁说的,实际是这个折弯件比较简单,这个折不出来,那还不改行做什么。

网友:
钣金设计最好结合加工厂的设备进行,有些钣金我们能设计出来,从道理上讲没有问题,但是,再结合具体的加工设备可能工艺就比较复杂或者比较难实现。
这个活最好与钣金厂的工艺人员和操作工一起谈论下,如何改进比较好。

网友(点评):
刀模折弯的,你们去看下,人家分分钟给你折出来了。

网友:
多大的?用压模啊

网友(点评):
用压膜怎么压?

网友:
我就笑笑

网友:
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
量大可考虑冲压

网友:
到合适定位不合适  定位合适  人不一定好

网友:
做肯定是可以做的,主要是看你的投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去看过他的弯折机就知道了。当初我也有个差不多的,然后他带我去看机器,然后…

哈哈哈 纸上得来终觉浅

网友:
你这个得设计个冲模 冲压

网友:
搞笑,简直就是个老外的设计。

网友:
应该可以考虑滚轧

网友:
我晕,这怎么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去看过他的弯折机就知道了。当初我也有个差不多的,然后他带我去看机器,然后…

最后还是做出来了,很简单的不用压模。拆分开成几个单独弯折,然后焊一起。当然量大可以压模。

网友:
钣金不熟,不过马蹄链就是这个形状,不过它中间是有角度的,不是直角的

网友:
这样看量,折弯机够呛,量大就开模具滚轧吧

网友:
材料厚度为多少,如果厚度小于1.5mm,且精度有求不高的话,用折弯机做一个模就可以,但定位比较麻烦,因为一个一个压折,受压力及材料反弹影响,精度不会太高。当然如果就几件,厂家是不会投模具的。

网友:
这个用通用的折弯机当然不行,要开冲压模。

网友:
只能分段处理,折弯时严重挡住折弯刀!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的,厚度1.5MM以下,只要有模普通折弯机就可以。

网友:
拆成几个拼焊,但是焊的可能强度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呃。。。这个还是焊接吧。折弯就算了。

貌似焊接他们也说不好做

楼主:
谢谢各位大老,这个我改设计了,本来我也想分段焊接的,但是钣金厂不肯做

网友(点评):
你们咋都一根脑筋哟,你把它想象成一根线呢?然后再看下弹簧机,然后再看下那个刀模折弯机,我的天,程序输进去,分分钟出来了。

网友:
刷刷抖音,大家就会豁然开朗。如此,抖音还是有一些好处的。工程师们,别埋头死搞了,抬起头看看。还有人说这个不符合实际,实际是很多东西没有见过就不能说没有啊。

网友:
这是什么结构,设计师别只顾设计,加工有难度的话,还是改结构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量很多的话,设计个折弯的刀头就可以了

是不是有大弯刀就可以折了

网友:
量少还是焊吧,量大乖乖去做个模具

网友:
把折弯线不完全切断 再折 再焊

网友:
一般的钣金厂直接折难度大,如果分体焊接还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一定要折弯的话,绘制好折弯线,正反面用刨槽机开槽,估计可以试下。其他彩钢瓦制造设备参考下

网友:
这个得用机器压吧,折的话代价会不会太大了

网友:
是比较难搞

网友:
只能说没找对加工厂,一般的折弯厂家都是槽深度不能大于槽宽度。

网友:
根据个人经验,可以折(有些折弯件专门折各种疑难杂症),但是呢成本高。建议还是用楼上的大神说的,折后焊接成形吧!

网友:
人家说的有道理,折不出来!

网友:
做过类似的。可以折出来

网友:
不好做,会挡刀了

网友:
这种奇葩设计折弯机是可以做,但是量小没人愿意给你做,量大了你直接开套冲模做吧。
最好别这样瞎设计,会挨揍的

网友D:
这个折可以折,但是计算价格按原本的折弯工人的计价,不会有人做的。可以折,就是麻烦了点,先在15和26的中间反向压个角度,撑开,再折两侧的90°的边,折好后,再用刀把15和26的中间压平。

网友:
用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
折纸一样的玩尼,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折可以折,但是计算价格按原本的折弯工人的计价,不会有人做的。可以折,就是麻烦了点,先在15和26的中 ...

看来是老师傅

网友:
我是没见过能折出来这训东西的设备。

网友:
55楼示意非常明显了,不过我也搞了个示意,不发不爽啊。

55楼是折弯下模冲突,开始没想起来,还找到我们的最深上模模拟一下,30高我减掉材料厚度拿26示意都不行(拿的2mm板材示意),15的尺寸也没考虑厚度,这个都这样了,所以肯定不行。
还有个问题:钣金折弯误差不像切屑加工那么精确,折弯尺寸能保证在±0.2就是不错的折弯工了。折这么多次,最后的总长度还有个0.5的尺寸。
工人只能表示:臣妾做不到啊!

网友(2019-01-02):
冲压去吧……

网友:
的看折弯厂家的这弯刀有没有能折了这个活的,要是订做一个模具刀很贵的,你要是钱给到位,那估计没问题。

网友:
你这个普通折弯机估计是做不了,成形模冲压是可以做的

网友:
数控折弯中心估计行    以前公司有台萨瓦尼尼数控折弯中心

网友:
U型的高度大于宽度的时候确实不好折弯,至于提到的另外的折弯机,我也想学习下

网友:
量大可以用滚压线,单槽的折弯尺寸,采用尖刀,都要抗刀,你还这么多折,肯定折不出来

网友(2019-06-08):
这种是设计不考虑加工的后果,小心被折弯打死

网友(2019-07-09):
好厉害的结构啊,怎么折呢?

网友:
见过折弯机的应该就会明白,除非你是大批量产品,考虑做彩瓦的方式。

网友:
你描述的尺寸,估计不大了解钣金的了吧。凹面和凸面宽度分别为15和26,这个尺寸包不包料厚,是内空吗?

网友:
这种折弯刀数太多了,折到后面就会少好几毫米。这种设计是不可取的